LAPTOP D C COVER DAMAGE 笔记本D C壳破损

楼主(2017-03-11):
手电钻,够长的螺丝,AB胶

如果是C壳需要用AB胶粘好原来掉的螺丝柱,最好是用黑色的那种AB胶,
如果是D壳,如图

网友:
直接换壳不好吗,搞成这样难看

网友:
这个机是华硕X450,其它机也是差不多一样,C壳坏就要一定要用好胶了,可粘到再也不断!!!

网友:
用AB胶在里面就可以了吧,这样太难看啦

网友:
有黑色AB胶吗----白色AB胶粘黑色的真难看,但是没见有卖黑色的!

网友:
这个方法好

网友:
粘的时候怎么让胶水不进入螺柱内,,

网友:
这弄得也太丑了

网友:
这个最直接有效,但太难看了

网友:
丑是丑了点。 但是稳定最好 是吗。 不差钱的直接换新的。

网友:
这个方法有一点难看哦,不过稳定性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