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50电池能开机插电源无反应,神奇维修

楼主(2017-03-11):
今天接了个联想L450,版号AIVL1 NM-A351  用电池还能正常开机,还有8%的电,插电源没反应,拆除主板,测量发现20V未过保隔第一个管PQ20,G极没电压,D极20V,S极无电压,测阻值正常未短路开路,由于没找到图纸,就先看电池接口附近PU7充电芯片BQ24780的工作条件,测量发现20V已经到了PU7,跑电路发现PQ20G极经过一个保险,保险在主板北面,再经过一个电阻到PU7第4脚,断开PQ20G极连得保险,直接飞线连接PQ20 D和S极,插入可调电源,有待机了,3V,5V都有,但是按开关无反应,再试单插电池依然能开机,插上电池再插可调电源,哧。。。。。充电芯片旁边冒烟了,还好手握电源头,迅速拔掉,再拔电池,再看主板,PU7旁边二极管PD20烧黑了,用烙铁去掉,再测主板公共点,各大电感阻值正常,跑电路发现PD7,一端连接第一个个保隔管极极那个保险,测另一端阻值十几,原来测过,另一段应该阻值大一点的,未细研究,把背面那断开的保险补了回去,去掉飞的线,再插电源有待机了,按开关,上电了,接屏再试亮机了,插上电池,再插电源,有充电的电流了,开机,也正常,装上再测一切正常,也能充电,希望对同行遇到一样问题的有帮助,上传照片大家看看,那个烧的二极管我也没装,没图纸我也不知干啥用的

网友:
两个保护隔离拆一个就不保护隔离啦,哈哈

网友:
这样搞 以后会出大问题·

网友:
电池快完蛋了

网友:
不要这样子搞哦

网友:
没图纸也只能先这样了,修好才是王道

网友:
电池会出问题吧

网友:
没问题的测了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