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3E不触发

楼主(2017-03-11):
待机0.03触发0.04换桥以后点亮过一次,装完机又不亮了。头都大了。开始还以为是桥的问题。这种该怎么修啊??

网友:
桥没焊好吧

网友:
找下点位按照时序维修

网友:
机器已修复,桥下有个电容微短路。拆掉换了一个就好了。可能是换桥的时候加热到电容了

网友:
肯定是,晶振不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