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2N68-AM SE2 REV2.0 通电一会掉电

楼主(2017-03-11):
华硕主板M2N68-AM SE2 REV2.0 通电一会掉电,以为芯片问题加焊故障一样后来发现是IO旁边的一个822排阻问题,换了就正常跑马,电阻位置号RN4321

网友:
822排阻通病

网友:
ASUS  电阻通病  ,但是 哪个电阻坏  也不好查

网友:
华硕的这个822,已经是公认的问题。

网友:
最好上个图,这样大家看到后更加直观。

网友:
华硕通病228

网友:
呵呵,肯定是电压检测导致的吧

网友:
电压检测吧应该是

网友:
如果能加上  怎么判断的过程就好了

网友:
华硕822最恶心,通病了2

网友:
IO旁边有俩822  没有图纸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