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15G31-LV2.0自动上电不跑马

楼主(2017-03-11):
接到客户一块梅捷775主板,先观察了一下无烧坏元件,在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阻值无短路,开始上电自动上电了电源风扇转了,拔掉电源线在试还是自动上电确定此版故障自动上电,果断上个cpu诊断卡试试不跑马测量cpu电压1.2v,内存电压2.0v其他电压都正常,再测开关针只有0.7v明显不正常低了,看了一下IO型号IT8712F-S,果断在料板上拆了同型号先换上去试试不行在说,开始吹IO芯片换上找来的料,确定换好后检测好没问题了,可以上电了风扇不在转了应该是好了,上cpu诊断卡跑马了,上内存VGA一路亮机了梅捷的LOGO显示了在量开关针3.5几正常了

网友:
真厲害秒殺了阿

网友:
这种统货板插ATX排插就自上电的,IO芯片必换。

网友:
8712坏的太多了,修好后还要测下紫5V,有些就是紫5V太高烧的,要不接上电源还是坏,这都是血的教训啊

网友:
自动上电,多数电源也会坏

网友:
IO引起的自动上电  很常见

网友:
就这样被你快速秒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