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能i进系统,驱动也能打上,但是分辨率只能1024 ...
华硕K42JC能i进系统,驱动也能打上,但是分辨率只能1024*768

楼主(2017-03-11):
华硕K42JC能i进系统,驱动也能打上,但是分辨率只能1024*768,修了显卡还是一样,这个是双显卡的
华硕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得换显卡

网友:
查edid 这种情况一般没正确读到屏

网友:
屏线?外接试试?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