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有个笔记本带触摸的,那个屏怎么分离?

楼主(2017-03-11):
笔记本屏带触摸的,内外屏分离,用的金钢丝总是断,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
笔记本带触摸的要么推A壳   上下推       要么推B壳  上下推。dell和hp的遇见过,一个推a壳  一个推b壳

网友:
内外屏分离确实麻烦,全胶沾得死死的.

网友:
换一整体   就秒杀了。  风枪加热 在弄也不行嘛

网友:
多大的屏  是不是底部加热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带触摸的要么推A壳   上下推       要么推B壳  上下推。dell和hp的遇见过,一个推a壳  一个推b壳

楼主这个应该是触摸和显示一体的总成屏

网友:
若不易分离可以直接换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