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G4内外都没声音

楼主(2017-03-11):
接同行一个惠普G4本内外喇叭都没声音,系统能识别声卡,做过两三次系统照旧没声音,拆机后在论坛上下载了一份图纸板号DA0R33MB6E0 rev.E找到声卡部分 IDT92H87  供电7脚DVDD3.3V  .21脚0.9V不对这个电压是4.75由U35转换来的,实测U35的1脚5V第三脚4.9V 5脚VOUT电压0.9,很明显管子坏,料板拆了个换上5脚输出4.7V正常开机有声音了,钞票又到手了

网友:
很6很叼很强势

网友:
最喜欢修这样的机器了, 前几天遇到一个asus 的内外都没声音, 妈的。 修不好,基准电压没出来, 供电都正常, 但是有一个芯片内部供电也没有出来,。 换了芯片也不行。 cx20752-21z

网友:
缺一路供电应该是内部功放的供电

网友:
修得太容易了吧

网友:
缺电压导致的认到声卡不能正常工作 双击666+关注

网友:
学习了 没声音的修得少

网友:
不错挺简单的问题,供电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
缺供电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天意wx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某达的板子看着就好修

网友:
严管板块 禁止灌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