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581l版号x550ld自动触发掉电

楼主(2017-03-11):
华硕y581l版号x550ld自动触发掉电到0.09A,自动触发还没掉电的时候,5v出来一下电压正常,3v也会出来一下但只有2v左右,求助各位司机该怎么查呢?

网友:
示波器打电感波形 看下3V出来正不正常

网友:
换个待机芯片试试啊,应该后期有短路吧

网友:
自动触发后 5V 3V 正常吗  ?不正常查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