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3星 740Np 求助

楼主(2017-03-11):
最开始机器刚送来  插上电源屏幕无显示  指示灯狂闪  感觉是电容的事  拆开后 发现电源板电容全爆  电容更换后  指示灯还是狂闪  接笔记本信号  也没反应 测电源板电压都正常 随后拆驱动板  发现VGA口附近 元件烧毁痕迹明显  正好有料板  换上之后接笔记本信号  这时候指示灯常亮了 但是屏幕还是无显示  背光也不亮   量屏供电  和高压的O/F信号为0    这板子还有救吗

网友:
换个通用板,有保障,修好了也不好用。

网友:
看是驱动板没有发出来控制信号还是被拉低了,你可以把按键去掉试一试

网友:
刷程序试试,清空24S08。

网友:
有救是有救    不过改板最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