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无图无点位修华硕N43S

楼主(2017-03-11):
机型:华硕N43S
板号:N43SL 2.0
故障:有待机不加电,按开关无反应
    同行送修一台华硕N43S说开机不了,拿来接上电流表有待机,按开关无反应。报价后拆开主板没有发现进水,烧坏什么的,量待机电压有3V 5V。到网上找遍了都没得图纸点位,只有BIOS。下了个刷上无果,一样不触发。找了华硕的时序,找了个别的华硕机图纸,量EC待机工作条件,供电正常,AC_in#为低,LID_SW为3.3,EC_RST3.3V都正常,开关键也正常,就是
不触发。当量到SUS_pwrgd时也就是EC67脚,电压只有0.18V,看来问题在这。

按照时序,SUS_PWRGD是待机电源芯片产生3V 5V待机电压后发出的。更换待机电源芯片后也无果,因为无点位图纸,就想是不是EC坏了拉低这信号。把EC的67脚挑起后量得电压0.8V左右,也不正常。没有点位图,只能想办法参照别的机一个一个量,看接了什么地方。

按照别的机型接了两个双向二极管,找半天终于在桥的旁边找到了这两个,把这两个拆了,电压还是一样。

按别的机型图纸,这信号应该接了一个上拉电阻,一个空位二极管,量半天也没量到通到哪个电阻,跟二极管。、

感觉很奇怪,后来找了个K43SV的点位图,看了下,发现这个二极管有可能也是双向二极管三脚的,上拉电阻也有可能是排阻,真的好晕。马上量,终于找到了这个二极管跟排阻。量得排阻接了二极管,排阻一端有3.3,另一端不正常,被拉低。按照上一图纸上的这个二极管是空焊的,就把它给拆了,再量SUS_PWRGD,3.3V正常,按开关触发正常。

  再量二极管另一端电压也有3.3V,这个应该是某个电源PGOOD信号,OK,一切正常,修复。

谢谢各位看官,觉得有用的帮忙加下分,谢谢。

 会员9139552元2022-11-11 10:04

网友:
没有任何图纸点位图,能修好也是神级人物

网友A:
修华硕的就是麻烦 一个小问题能给你整疯 对照图纸也很麻烦 还好你够细心 够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华硕的就是麻烦 一个小问题能给你整疯 对照图纸也很麻烦 还好你够细心 够耐心

就是呀,还好这个信号接的元件不多,要不然真的很坑。

网友:
不错   很好的解说

网友:
鼓励你的

Asus N43SL R20.zip

网友B:
现在修华硕的都是高手

网友:
这是点位图吗??????我找了全网都没

网友:
不错,华硕的都很难找到的

网友C:
华硕的图纸点位图太少了,碰到真不好修。

网友:
看到了,这是迟来的爱呀,害我找半天,不知哪连哪,一个一个是碰。要早有点位早秒杀这机了。不过无图无点位维修方法可以让大家借鉴。

网友D:
华硕排阻通痛,再次被楼主发现

网友:
碰到没图纸没点位的机器都放弃了。楼主真是神技术这也能修出来。

网友:
这节奏看着修的真舒服

网友:
楼主基础深厚   技术精湛

网友:
无图无点位修得这么好,楼主跑线肯厉害啊!上面发的点位我发现我也有!

网友:
无图无点位;楼主修好厉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现在修华硕的都是高手

是吗?怎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图纸点位图太少了,碰到真不好修。

没错,华硕把这方面管控的比较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排阻通痛,再次被楼主发现

我也觉得是,好多排阻坏的,要不就空焊了

网友:
楼主给我的启示是没有图纸和点位图的时候还是可以借鉴同品牌其他型号机器的图纸和点位图的,这样参考维修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碰到这种无图无点位,如果前面正常,SUS_PWRGD直接拉高就行了,

网友:
这才是高手,没图没点位,硬是靠技术,华硕的机器修过一些,时序确实太重要了

网友:
兄弟,这都能修好,毅力不简单啊,华硕机很难修

网友:
楼主真利害,无点位无图,功力不浅

网友:
华硕的有点位图就已经很幸福了!

网友:
有些人还是有asus的点位的, 只不过私藏起的。

网友:
华硕修起来恶心的和狗屎一样、。。。。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这都可以

网友:
楼主牛b技术精湛

网友:
华硕确实  不好整啊

网友:
这个必须顶。要我早放弃了。

网友:
没图修好了,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吗?怎么说?

没图纸 我修不好

网友:
没有图纸修好不容易啊

网友:
修起来了就是叼

网友:
华硕用点位,修多了,比图纸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