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D REV2.2灯亮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7-03-11):
002客户拿来机器 按开关灯要亮。但是电流不动。一开始以为是排阻问题。按照通病差。无果。没办法。还是慢慢查条件吧。测试 3V  5V 正常。 SUSPWRGD EC67有3.3V   14J脚有电。17脚LID有点。112脚有电。120低。EC条件都满足。125脚也有跳变。看来是桥问题。换了桥。开机亮了。装好后又不亮了。一样的症状。晕死。看来要么桥烧了。要么其它问题。在查吧。最后查到。RTCRST电压不对。0V 。以为是电容漏电C2002 换了还是一样。这个点就是一个电容一个到桥。和一个跳线 难道桥又坏了。没办法换吧。去掉桥。在测试。没想到还是短路。晕死。难道是换的电容坏了。去掉电容。还是短路。难道是内部短路。应该不会呀。最后看到那个跳线的地方有点腐蚀。用刀片刮了下。洗洗在测试。竟然不短路了。晕死。原来是JRST2001 跳线腐蚀短路。。最后把刚才去掉的桥。换上。测试了半天。再也没有出现问题了。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

网友:
小问题 ,搞了绕大弯子,我经常都是随便查下就定芯片,结果装下不是芯片问题在仔细查,

网友:
做维修还是要仔细观察,不要轻易动桥,很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小要啥问题都干桥 费时费力

网友:
我也有一个啊是显卡板坏了啊

网友:
仔细观察方可化繁为简,少走弯路

网友:
拆出啊板子用放大镜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