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战斧c.A75K V14 可跑码,但每3秒就重启,怎么修?

楼主(2017-03-11):
七彩虹 战斧c.A75K V14 可跑码,但每3秒就重启,不上内存时 听到1声或者2声就重启了,反复如此。插上内存 可以跑过53 到3B 就重启了,时间上跟不上内存时 一样的。 不上CPU时  复位灯也 是3秒左右 闪烁、反复如此。

后来量了内存电压 有1.55V , 740CPU 电压有1.12V左右。总线供电 1.25V 桥供电1.1V左右。

开关针 复位针 电压都有3.3V  断RESET 可以复位。可以强关。。修到这里没有思路了。。 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补充,BIOS 刷过了。。没有图,一时查不到 各种PG的测试点。

网友A:
有换过别的CPU试过没?

网友:
更换其他的CPU或刷最新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换过别的CPU试过没?

换过了,官网刷了最新的BIOS了。。依旧

网友:
仔细测量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上说对了查下内存条件

网友:
也没是么思路期待解决

网友B:
WAKE# 这信号怎样

网友:
看一下电压检测电路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WAKE# 这信号怎样

没有图纸,差不出WAKE# 这个是哪一个

网友C:
对头    内存槽的工作条件先查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头    内存槽的工作条件先查一遍

插不插内存 都定时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