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350V4X 卡 LOGO

楼主(2017-03-11):
版号 LA-8861P 、卡LOGO 到手先 拆点外设!麻溜的拆下 先是光驱 不行 然后 硬盘 嗯~o(* ̄▽ ̄*)o!好了 能进 BIOS、心里美滋滋的、可是噩梦开始了!换了 测试硬盘 一个吊样!看来不是 硬盘的问题!好吧……╮(╯-╰)╭!拆机!我感觉是 BIOS上的问题!可以我还是 量了一下 硬盘接口的电压、正常无误!好吧!因为这些外设是 PCH控制!我就 论坛找BIOS、╮( ̄▽ ̄")╭下载了7 8个!无果 不亮机!╮(╯_╰)╭没办法!再看看 刷到第8 个还是几个来着!装硬盘过去了!维修结束!我只想说5个子 真尼玛、累(┳_┳)...啊!

三星 350V4X 卡LOGO LA-8861P REV2.0.rar

里面 全有

网友A:
佩服楼主这种毅力,我一般刷2 3个就差不多了,就感觉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
论坛里好多BIOS都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佩服楼主这种毅力,我一般刷2 3个就差不多了,就感觉不是BIOS问题了

以前有一台K43我也是刷了5-6个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佩服楼主这种毅力,我一般刷2 3个就差不多了,就感觉不是BIOS问题了

确定是BIOS问题的 刷几十个也得刷 要不然更加浪费时间和精力

网友:
楼主挺厉害的刷了这么多BIOS

网友:
呵呵。。我基本多是从淘宝买的,,。。懒得下载。有时下载还是坏的。。修起来又耗时间。。容易误导

网友:
有时候坛里的bios挺坑的,下一个2分到5分还不能用。但原厂bios发上来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
三星的好像很爱卡LOGO,遇到不少

网友:
还是把楼主的好文件保存

网友:
今天修了个华硕的机器,刷了6个BIOS问题才解决了,累啊!

网友:
之前三星的老机器改硬盘模式也是这个症状

网友:
论坛有好多BIOS ,刷了不好用

网友:
现在的BIOS好多坏的

网友:
以后上传的BIOS得经过检验才行,坏的上传上来既浪费积分又耽误大家的时间

网友:
好累啊   辛苦辛苦 修好就好啊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程序真不好找啊!

网友(2018-09-22):
很好的维修经验呀

网友:
怕修这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