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17无GFX电压

楼主(2017-03-11):
外地同行前几天拿来两台机,一台DELLN4010花屏,换了008显卡后过了LOGO就灰屏,搞了好久懒得弄了

,因为手头上有一块板就换给他的。剩下一台HP TPN-Q117就留下来,板号:DA0R62MB6E1 REV:E。只有

+VCC_GFX没电压 ,其它电压都正常,由PU17 NCP5911控制,2脚PWM有1.98V(无波形,正常是不是有波形

的) 3脚EN 有4.7 4脚VCC有5V,NCP5911换过了 。NCP6132B换过了 ,查它供电电压都有的了,BIOS刷过南桥边上的。EC的25Q80应该不关的吧。NCP6132B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A:
装CPU打GFX 001 应该 是短了吧。拆了就有两百欧。换了一个好的CPU也是一样。

网友:
刷个BIOS 试下吧

网友:
换CPU试没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下。前几天修的v470和hpg4都是没集显最后放弃了。

网友:
阻值太低了吧,管子没有击穿吧

网友:
戴尔 是不是有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CPU打GFX 001应该 是短了吧。拆了就有两百欧。换了一个好的CPU也是一样。

001阻值不高 查下

网友:
换过了,而且他的CPU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