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板”零成本维修——戴尔_HAL00_LA-2792

楼主(2017-03-11):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比较老的本本,戴尔的标签上看不到具体型号,按照板号搜索图纸时发现是D620,一看这么老、在客户的要求下给他修修吧,毕竟来个客户不容易,现在生意不好做啊!废话不多说进入正题!
   插入电源表有待机电流0.0181A左右,看来待机基本正常;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3左右就掉电了,并且自己重复触发,这故障挺奇怪的,看来像是缺电压,二话不说拆机一探究竟吧!板号HAL00_LA-2792

测量各电压发现果然没有CPU电压,其它电压基本出来了,掉电时会掉回待机,修CPU供电吧,CPU供电芯片是ISL6260

供电开启都正常啊,没有理由不出来供电,风枪吹了一下显卡,CPU供电出来了,我也解释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反正就吹出来了,这下以为应该可以装机了吧,结果还是掉电,不过电流上到了0.59A掉,难道还有电压没有出来内存、显卡、CPU、+3.3V_ALW、+5V_ALW、+15V_SUS、+0.9V_DDR_VTT掉电之前测量都出来了,没道理不好啊,并且还会自己重复触发,先看看它为啥会自己重复触发吧,BIOS电池也有电也是装上的,32.768两脚也有压差,POWER_SW#有高低高跳变

但是电压有点低,顺便测下这个开关的对地阻值,发现只有130欧姆,有点低,这个信号除了去EC之外还到了U15 EMC4000的38脚后来才得知这个芯片是温控芯片,先断开它到U15的去路,阻值恢复正常的700多,不再自动触发了,但是还是掉电;静下心来仔细看图纸,当看到电源框架图时

+2.5V_RUN这个电压也是EMC4000输出的,刚刚没有测量它,通电一测才1.04V,明显不正常!看来这个温控芯片挂了,不但拉低了POWER_SW#而且输出的+2.5V_RUN也不正常。在料板里也没有找到此芯片,机器有点老。索性直接给一个2.5V不就完事了,正好找到一个坏的猫的主板,上面有个1117的稳压电路

输入3.3V输出2.5V,就它了,把它给剪了,取+3.3V_RUN接好线

电流上到1.2左右不掉电了,但是试了一会风扇一直不转,看电路图+FAN1_VOUT这个信号又是U15的6脚发出的

实测为0,不管了,直接把我转换的2.5V接过去吧,用纸胶布做好绝缘装机测试

半天也没有问题了,不过风扇开机就会转圈的,这么老的机器也算对得起它了,呵呵!

维修到此结束,顺便上几张测试图吧,觉得给力的给小弟加点分吧!

网友A:
哎,编辑帖子真累,本来排列好的顺序上传的图片也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哎,编辑帖子真累,本来排列好的顺序上传的图片也乱了

上传图片 要一张一张的上传 一起上传 肯定是乱的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传图片 要一张一张的上传 一起上传 肯定是乱的

恩恩是的,这次上传的多,所以有点乱了,不过不耽误大家浏览的

网友C:
修机不易 改板维修 加分

FYY

网友D:
老主板还好点,最起码有丝印吗。

FYY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修机不易 改板维修 加分

谢谢理解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主板还好点,最起码有丝印吗。

恩,老主板是中规中矩的,图纸一般相对好找点

网友E:
这个移花接木真好,以后找不到配件了就这样直接干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移花接木真好,以后找不到配件了就这样直接干

恩,这么老的电脑不值得去花时间和金钱去修,能用就行保证客户满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理解谢谢加分

不用客气

网友:
大师的作品。

FYY

网友F:
老本主要修好了  客户能给多少钱

FYY

网友G:
这机子 显卡门  现在都不敢拆,很担心拆了之后能不能亮了

FYY

网友:
过奖了,我技术很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本主要修好了  客户能给多少钱

100应该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子 显卡门  现在都不敢拆,很担心拆了之后能不能亮了

不会这么烂吧,看主板很夯实的,比现在的本主板好多了

网友H:
楼主的努力完全对的起这老机器了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努力完全对的起这老机器了

是的,如果不给他修就报废了吧,要不是闲的话这老本改放到一边了,觉得给力就加点分吧

网友:
这技术太牛X了吧

FYY

网友:
过奖了,这三脚猫功夫不值得一提

网友I:
图片好多
其实不是零成本  你的时间等是最大成本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图片好多
其实不是零成本  你的时间等是最大成本

版主说得对啊,时间就是金钱啊

网友J:
楼主这技术相当牛了 啊,膜拜

FYY

网友K:
神一样的存在,厉害啊

FYY

网友L:
这个一百元花的值。艺术

FYY

网友M:
这个改的不错...可惜现在钱收不高啊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技术相当牛了 啊,膜拜

没有你说的那么好,还在学习阶段,互相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K:
神一样的存在,厉害啊

实在是过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一百元花的值。艺术

呵呵,能修好就行了,哪有什么艺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M:
这个改的不错...可惜现在钱收不高啊

是啊,太老了,要是新型机器的话还行

网友N:
就喜欢这样的维修手法,降低维修成本是王道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N:
就喜欢这样的维修手法,降低维修成本是王道

是的,本人维修喜欢这样搞,既练了技术又节约了维修成本!

网友O:
技术太好。   忍不住给个 赞。。。。

FYY
FYY

网友P:
厉害了 不过这主板也才几十块哈哈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O:
技术太好。   忍不住给个 赞。。。。

觉得好就给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P:
厉害了 不过这主板也才几十块哈哈

钱是小事但是还得几天才能到货呢

网友:
加分鼓励,改的供电完美

FYY

网友:
楼主好样,这才是真正的维修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太老了,要是新型机器的话还行

是啊.现在客户都跟你说这个零件不值钱...但是我们是卖服务的啊!

网友Q:
楼主思路很清晰,电压没有2.5V不能从板子别的地方改吗,加个小块就是不明白了,麻烦不

FYY

网友R:
大师 经验丰富啊!
另外咨询下 图中维修电源 好用吗?在某宝看到过,描述是否属实!?

维修 手机,笔记本,建议选用吗?谢谢!

FYY

网友S:
老司机就是厉害呀。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R:
大师 经验丰富啊!
另外咨询下 图中维修电源 好用吗?在某宝看到过,描述是否属实!?

我还是在学习阶段的,维修电源很好用的,手机笔记本维修一键进入,可以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老司机就是厉害呀。

新手,共同在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思路很清晰,电压没有2.5V不能从板子别的地方改吗,加个小块就是不明白了,麻烦不

其他地方没有2.5的,只有这样搞省事的

网友:
该电路的技术很到位,,必须暂

网友:
这么老的机还接那么多线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竟然把电路运用的如此灵活,佩服佩服

网友T:
这改的太好了!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你吹显卡Cpu供电就出来了???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改的太好了!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你吹显卡Cpu供电就出来了???

就是啊我也搞不明白,反正就是这样的

网友U:
思路清晰啊。。      只是这个机器。 主板 其实估计也就是 50块 可以买到吧。 。。    d620  7200 显卡的 独立的还容易坏。  要是我弄这个机器    死活要给客户换成 d630 的板子。  升下级。。   来个顶级酷睿2  显卡是 改良款的 那种。。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U:
思路清晰啊。。      只是这个机器。 主板 其实估计也就是 50块 可以买到吧。 。。    d620  7200 显卡的  ...

呵呵维修在于折腾,当练手了吧

网友:
思路真的好啊

网友:
这么折腾不如换个芯片好了

网友:
这技术才是技术

网友:
一般都是还原的

网友:
这个修起来不容易

网友:
移花接木用的不错!

网友:
这技术好6!!

网友:
虽然材料零成本 但人工的成本却是巨大 当然没事做另当别论

网友V:
当年这个机器新的8000到10000

FYY

网友:
这个还是蛮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W:

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V:
当年这个机器新的8000到10000

现在不值钱了,做工比现在的本本好多了

网友:
下的功夫也得算是成本

网友:
修机不易 改板维修

网友:
这样都行,厉害

网友:
这都可以啊?~~~~~~~~~~~~~~~~~~~~~~~

网友:
怎么叫零成本,这话说的没水平,作系统都的需要技术成本,你的成本就是指硬件成本吗

网友:
666 这么老的本  还修的这么拼·

网友:
太牛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过这样的 佩服

网友:
只见过某各个单元坏了 单独找个单元的  加上  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这机器好几年不修了

网友:
老机器,一般不值得修吧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的啊,学习了

网友:
技术很好高手啊

网友:
膜拜 高手 求指点江山

网友:
这个很厉害啊 只是这么老的机器还有什么利润吗

网友:
小小白向你学习加加积分

网友X:
功底好,估计修了5年以上电脑了吧?
FYY
才开始学的,以前修过家电数码之类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X:
功底好,估计修了5年以上电脑了吧?
才开始学的,以前修过家电数码之类的。

网友:
D620当年的也算是神机了 满大街的做显卡

网友:
厉害,话说这个主板网上也不贵吧。呵呵不过还是要顶。

网友:
这剪板做得好啊

网友:
剪小板 厉害了

网友:
牛人!叫我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高手高手学习了

网友:
太厉害了我的哥牛

网友:
这个精神很牛逼呀

网友:
牛 这样也行

网友Y:
这个弄过之后稳定吗

FYY

网友:
维修不易  加分了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个弄过之后稳定吗

很稳定的,客户拿走好些天了的

网友:
谢谢加分谢谢鼓励!

网友:
感谢分享。历害了我的哥

网友Z:
反复看了两边。很不错。

FYY

网友Z:
这行接触好几年了。但是维修的时间太少了。就是一个菜啊,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行接触好几年了。但是维修的时间太少了。就是一个菜啊,

共同学习共同努力吧,加油

网友AA:
技术精堪,佩服 赞你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技术精堪,佩服 赞你

谢谢鼓励,初学本本维修技术还有待提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Z:
反复看了两边。很不错。

觉得不错就给加点分吧,加分也不扣你的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呵呵,我顶你个肺,机器修到这样也不错了,我也惯用1117秒杀一些电压不出来的问题。。。。。

谢谢帮顶,觉得给力就加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剪板维修,维修界的工匠,佩服,我要向你学习

你过奖了,共同学习,觉得给力就给加分吧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强

网友:
移花接木  厉害 厉害

网友:
厉害!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这么老的机器能修过已经对得起它了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大神!!膜拜!

网友:
这个机子是有点老了

网友:
这个机子有些年头了,这板飞的有技术,我就想有地方装么

网友AD:
楼主的精神和技术真牛逼  要我会买IC

FYY

网友AE:
这线飞的眼花缭乱基础扎实 啊加分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这线飞的眼花缭乱基础扎实 啊加分

谢谢加分,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楼主的精神和技术真牛逼  要我会买IC

老本为了节约维修成本吧

网友:
学习了,学到东西了

网友AF:
时间久了不让加分  借尸还魂不厉害  厉害的是  细心  从框架图中发现缺少一路供电  很厉害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时间久了不让加分  借尸还魂不厉害  厉害的是  细心  从框架图中发现缺少一路供电  很厉害

过奖了,谢谢回帖

网友:
学习了,先顶贴然后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牛!反正我是想不到这么玩。。。。技术活啊

网友AG:
这么老的机器还有人修啊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这么老的机器还有人修啊

只要给RMB,386的电脑都修的,呵呵!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灵活维修,这样就没有温控电路了,赞一个,可惜现在不能加分了。

FYY

网友(2017-05-25):
LZ想法新颖,我一般会直接找芯片换掉,以后碰到DELL温控坏的可以试试这种方法

网友:
维修不易 加分 这么老的机器啊 我看见我都懒得搞 除非客户执意要修

网友:
大神哪,我想都想不到这样修板

网友:
楼主的努力完全对的起这老机器了

网友:
这样的老机器我们都不接,大神竟这么用心修出来,真是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技术太牛B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技术杠杠的,有创新精神。另外这个板好像很便宜了,现在只要几十块钱一片了吧

网友AH:
话说这个机器 确实够老了。。。不过楼主修的很不错
FYY
嗯是比较老了,都不值当修了,不过没生意时也可以修下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H:
话说这个机器 确实够老了。。。不过楼主修的很不错
嗯是比较老了,都不值当修了,不过没生意时也可以修下的

网友:
这技术太牛X

网友:
厉害 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很强大

网友:
改板维修,看着好牛逼

网友:
好有耐心的!呵呵

网友:
精华只贴必须跟进

网友:
楼主移花接木啊

网友:
这个剪板安数能行吗

网友:
直接给个3.3V是不是也可以呢

网友:
送你牛X两个字

网友:
这个修的太NB了 我膜拜了是我的话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还能这样去修,一个字。服

网友:
老主板还好点,最起码有丝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