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I260AP01屏求助

楼主(2017-03-11):
液晶电视的驱动板坏了,想用通用驱动板改个显示器用,屏是三星的 LTI260AP01

单8位 1366*768 用通用驱动板 能点亮,但是显示失真。
想问下论坛里的兄弟没有没有 改过此屏或者修过此屏的

网友A:
显示失真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怎么个失真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失真是什么意思

色彩不对 感觉却色的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失真法??

色彩不对,感觉缺色

网友B:
如果是我的话,这儿有块配这种参数屏的液晶电视板,拿来先点一下屏看看再说。
备有好几套板,配不同的屏,需要的时候就套上去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的话,这儿有块配这种参数屏的液晶电视板,拿来先点一下屏看看再说。
备有好几套板,配不同的屏, ...

你说的很有建设性,昨天我拆一块板 刷了下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