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冠捷MiIO Q226显示器不亮

楼主(2017-03-11):
冠捷MiIO  Q226显示器插电绿灯闪烁,不亮。拆出电源板后无电容鼓包,外接灯管长亮,根据经验肯定是灯管问题。拆屏取出灯管,目测灯管一切正常,无发黑无断裂,接到电源板上长亮。这还怪了,首先肯定不是灯管问题,就把屏装起来。接好电源板和屏线,又是插电指示灯闪绿灯,屏不亮。惊讶之余,发现拔掉屏线就灯管常亮正常,插上屏线又不行了。难道屏坏了?大概测了一下屏接口阻值无异常。估计驱动板故障的可能性较大,程序都有可能。搜索一下全能的论坛,第一个帖子就正好一样的故障。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54787-1-1.html  换掉电源板上2个5V滤波电容(外观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A:
刚才电容表测量换下来的电容,容量是足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电容表测量换下来的电容,容量是足够的。

电容的常规检测有三,外观,容量,漏电阻。

网友B:
什么意思 查出故障了吗

网友:
容量好 不一定可以啊

网友:
难道是插上屏线带不起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电容表测量换下来的电容,容量是足够的。

是的 还有内阻 比较重要
看来 还是电桥准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 查出故障了吗

楼主说 是电源板上边的 两个5v 滤波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