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LG4858)内存供电烧,芯片不好找,已修复

楼主(2017-03-11):
客户:XX
机型:LG4858 独显
故障:通电短路
检修:拆机见板,内存供电烧,上管烧糊了,马上测试内存,果然坏了,还好硬盘是好的。
      CPU是C1000M,在LA-7981板子上测试好的,又是个好消息。
      拆掉烧掉的上管和J7-EE(RT8202MZQW QFN20),清理焊盘,找遍了自己的备件都没有代换的,晕死。最后
      在DELL 5521料板上拆到同样型号的IC,换上去+飞线,OK
      换2G内存,
      进系统测试正常
收费:XXX

经验总结:J7 EE =UP1565P apw8813        RT8207MZQW         QFN20        内存供电        联想G480  HP G4-R13 DELL 5521
另外,提醒坛友,G480有3种板子,板号分别是:LA-7981P  LG4858L  G48G48L,电路是不一样的。

图片忘记拍了,只是一个平常的小记录。

网友:
把内存供电修好主板就好了吗?

网友(2018-09-07):
H0221-2ku把内存供电修好主板就好了吗?

网友:
这个破机子内存供电坏的莫名其妙的多,还烧内存,关键是那个hm70的桥还不能上i5的cpu,不然半个小时断电!

网友:
不会有别的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