逗逼维修之自愈的THINKPADE540

楼主(2017-03-11):
                    2017/3/11     距离下班还有26分钟  (17点30下班)
               快下班了 处理 处理手里的机器 看到今天的战绩 心里不禁暗爽(不愧是双休日啊), 眼看时间剩下的不多了 还有个THINKE540的机器没修呢,上电试试吧,开机电流定在0.85A 不动  心想不会是没过内存吧,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撸了撸  结果不是很理想啊   毛变化都没有。 心想看来捡不到便宜了,拆开看看吧, 机器还是很好拆的,拆开之后,简单的看了几眼没有明显的故障点,也无进液。还是老老实实的测量吧 通上电源  按下开关我尼玛了(脏话****)电流跳着跳着居然亮了,我也是醉了!!  简单测试了 10多次  无任何问题 ,准备下班了   明天待装机全面测试吧 (运气不会这么好吧)  :没付出努力就得到回报这还真不适应。
                                                    ————怀揣希望,感恩每一天!
     附上图片,大家看看这逗逼的机器自愈了’握了棵草~‘啊!

网友:
这破机器  死活不出毛病了    不管了 下班喽

网友A:
可能是触摸板,指纹排线之类的引起的,这些排线里面含有USB总线信号,排线有弯折,开路,短路的话就会引起类似现象,以前修过几台类似故障的,拆掉C壳就可以亮机,装上C壳就可能黑屏。

网友B:
联想本好多问题都无法解释的  光板能开机 装起来就不触发了

网友C:
BIOS电池拔了吧    这机器不开机的 拔了电池就能亮   插电池也能用  只是不知什么时候又会这样

网友D:
拆开就好了,不会这么简单吧

网友:
事出蹊跷必有妖

网友:
高手都是摸一摸就好的 收钱再说

网友:
发电  发电   发电  重要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触摸板,指纹排线之类的引起的,这些排线里面含有USB总线信号,排线有弯折,开路,短路的话就会引起 ...

我也怀疑啊  但是都装好了  也正常  我等上班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本好多问题都无法解释的  光板能开机 装起来就不触发了

是啊   等上班在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电池拔了吧    这机器不开机的 拔了电池就能亮   插电池也能用  只是不知什么时候又会这样

这个我最开始就想到了    也是先拔掉的BIOS电池   但是还是老样子  所以就拆开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开就好了,不会这么简单吧

事出反常必有妖   只不过现在不出毛病了

网友:
就这样被大神秒了吗?

网友E:
这样的真的说不清楚,我也碰到清理一下就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真的说不清楚,我也碰到清理一下就好了的

是啊  这玩意说不清楚

网友:
今天是没时间给大家发帖子了  估计最快要下午  又来了4个笔记本  我也是醉了。。

网友:
这是捡钱的活啊 好事

网友:
有些机器到维修人手里就害怕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