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5S 找不到板载网卡维修过程。

楼主(2017-03-11):
    HP4415S 故障:系统里没有网卡设备。由于该本子是政府单位用只能用有线网上网,不给用无线网卡上网,所有必需修好板载网卡才行。三两下拆下主板检查该本子网卡芯片-型号是88E8072.这个网卡是硬网卡,看图纸 测量网卡各组供电正常,测量晶振正常,剩下就是到桥的几根线了。 大家注意了。这个网卡是PCI-E这几组信号是进入北桥里面的。测量53.54.55.56这4组信号对地二极阻值560正常,测量49,,50 发现问题,49脚的电容到北桥的二极阻值无穷大。说明到北桥的这根线开路了。把北桥散热片拆下一看原来是216-0752001。难怪开路上BGA加焊后,再量49脚到北桥的阻值正常了。接上屏进系统能找到网卡并可以上网了。

网友:
老本还修呀

网友:
目测还是XP系统呢

网友:
好久没修惠普的了

网友:
不管新机器还是老机器客户要修也不能拒绝啊。单位的机器大多数都很老。

网友:
AMD架构的PCI-E是挂在北桥上面的。

网友:
不错,楼主还是比较专业的

网友:
AMD的北桥也爱坏吧

网友:
对大神的技术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网卡不工作  怎么也想不到北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