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进来分析一下芯片

楼主(2017-03-11):
请大师分析一下这两个芯片是干嘛的 如何工作的 谢谢
现在机器没有声音 不知道跟他们有没有关系

网友A:
先看耳机有声音吗、?声音这块一般都好修的,然后量声卡旁边那两个耦合电容有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耳机有声音吗、?声音这块一般都好修的,然后量声卡旁边那两个耦合电容有没有波形,

dou都没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