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g465c不充电

楼主(2017-03-11):
接修客户一台联想g465c,客户说不充电。打开一看电池能正常开机进到系统。但一插上适配器立马5a电流关机。跟客户说主板有问题。拿掉电池,插适配器直接不开机。待机偏高。
拆出主板,量公共点对地只有12,明显短路。既然电池能开机,说明后级没问题阿。
直接把公共点电阻拆掉,前面短路。后面正常。继续拆掉隔离管2个。发现前面一个
mos管前面短路。前面一个mos管到电源适配器短路。把适配器旁边的保险断开。
就是保险到第一个mos管之间短路。没几样东西啊,电容电感稳压二极管全部拿掉。
可还是短路。仔细一看板层烧的有点发黑,有手术刀刮开一大片,还是短,
后面想想了,干脆直接从适配器的保险飞根线到第一个mos管前面的电容上。
把零件补在电容旁边,保险飞线到电容。这样就ok了,不短路了也可以充电了。

故障就是板层短路。最后附上亮机图。。

发帖码字不容易,大哥大姐帮忙加点分。谢谢了

网友A:
技术是可以的  楼主在哪工作

网友:
有理论才是硬道理,楼主有两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是可以的  楼主在哪工作

在东莞打工呢。。。。

网友:
电路板短路都有,技术牛

网友:
板层中间烧掉短路的机器好像是越来越多了,大都要刮板飞线,能修好实属不易

网友:
烧了基本不休,省的保修

网友:
脑袋转的快 不错

网友:
这种维修方法很好,直接绕过短路点

网友:
理论不错,技术水准不错,赞一个。

网友:
简单明了,还不错

网友:
看着好历害呀,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