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员小修 小米4 开机不显

楼主(2017-03-11):
主角  ;小米4
故障  ;开机不显    仔细观察发现有背光    无显示  机器是摔得    拿去家里的小店看 说修不了    就给装上拿回来了   最后   就跑到我的手里了

拆机过程就不多说了 红色地方的螺丝拆下来就可以看到内部了 接下来就是拆电池  主板   一系列的东西

首先  确定是不是开机不显示还是无背光 确定故障就好解决了    可以明确方向查原因了首先在显示屏接口处打了下阻值   没发现什么问题
接下来就测供电 显示屏供电是U1102在这几个元器件上可以 测到主供电VPH_PWR也就是电池的电压开启信号是直接由CPU输出   测不到    那就测输出VSN     VSP   两个电压分别是显示供电正压与负压
经测量发现没有输出    难怪会不显示 这是显示供电的芯片
在实物上的测量位置只有这几个电压还是不够屏幕显示的

VREG_L12_1P8由主电源直接提供VREG_S3A_1P8由主电源直接提供只有这些条件全都满足了   屏幕才会显示   我的只差正负电压   所以 把显示供电芯片   也就是把U1102换了

最后测得供电条件全都正常看屏幕     也可以正常显示了:lol:lol 可爱的小米出来了

进系统 最后试机器    上家还吧听筒拆了   我。。。。。。。又搞了个听筒安上去

维修到此结束了               各位帅锅美女加分奥        加分是不会扣你的分的呦

网友:
好收藏以备日后所用

网友:
这个行可以参考

网友:
关注手机 预备转型

网友:
本子是越来越少了,要转行修手机了

网友:
维修过程还是不错的

网友:
NB 不会是高手

网友:
还好有料板加原理图,不然我想不出来要怎么修

网友:
有图纸还好修

网友:
应该是摔虚焊了吧,要换IC吗

网友:
实地学的技术就是好呀

网友:
有配件、原理图再加好的手工,可以轻松搞定的!!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赞

网友:
修手机,好啊。好过修本子

网友:
实地学员很牛啊。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啊

网友:
可能加焊也会好。

网友:
笔记本转行手机难不难

网友:
看来以后要学修手机了,以后会不会是手机的天下

网友A:
请问换的那个芯片,是你有备件的料板吗,料板从哪里来的呢?我们没有件也没法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换的那个芯片,是你有备件的料板吗,料板从哪里来的呢?我们没有件也没法修呢

有芯片型号   去买呗

网友:
牛比了   还没出来就那么厉害了

网友:
看来必须要去学修手机了

网友:
这电路分析的太溜了。。。

网友:
以后就是大师了

网友:
谁有这样的聊伴说一声

网友:
修手机手工第一加油练

网友:
又一新星即将崛起!

网友B:
打阻值都正常?你电路这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阻值都正常?你电路这么牛

么发现明显的短路或开路

网友:
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这机器二手的也就300块钱,没意思

网友:
怎么感觉跟修笔记本好像啊,也是查供电  开启信号等等

网友:
楼主还在实地吗  有老师在跟前  修着就是有底气啊

网友:
奈何我不会看图纸、真无奈

网友:
好羡慕你们修手机啊!!楼主是实地学的手机维修吗?

网友:
走在了时代的前言  还不会修手机呢

网友:
好着呢。。手工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
加分,修的不错 。

网友:
来自: 江苏
本子是越来越少了,都进军转行修手机了
woaimeinv5
这个看地区啦。手机也多人做啦。
详情

网友:
看来要去学修手机喽

网友:
楼主电路基础牛X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
修手机的大神

网友:
以后也要往手机发展发展了。

网友:
收藏以备日后所用

网友C:
楼主手机的图纸一般在哪里找
gagg
论坛里 基本上都有的
详情

网友:
楼主基础深厚 技术精湛

网友:
留着以后维修注意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机的图纸一般在哪里找
论坛里 基本上都有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童鞋 插眼学习下

网友:
不错呀,小白学习了哦

网友:
这个修好赚多少呀

网友:
牛逼,学习,加分。步骤不能错

网友:
又是一个维修界的人才

网友:
电脑生意越来越差,看样子修手机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这个芯片好换吗
woaimeinv5
有点小,不是那么好换,
详情

网友:
之前我也遇到过,自己也换了显示供电芯片,手工不好没成功

网友(2017-04-19):
楼主能给分4的图纸吗?

网友:
这修手机 修的比较6,理论扎实啊

网友:
楼主修的这问题暂时还没碰到 米4碰到背光亮不显示的 换屏 不行换座 基本都能OK
小米4主板上的屏座很容易坏

网友:
给高手加分

网友:
楼主的电路分析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