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卡内存维修

楼主(2017-03-11):
机器型号: SVE151E11T MBX-269
故障:不过内存
机器拿到手插可调电源发现不过内存,拆机点板电流1.02,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打开图纸测试,1.5v_sus正常,+MDDR_VREF_DQ1 0.75V正常,+SMDDR_VREF_DIMM2 正常。
30脚DDR3_DRAMRST#内存复位1.5v正常 200脚SMB_RUN_DAT 3.3V正常 202脚SMB_RUN_CLK 2.3V怎么是2.3V 不正常,应该也为3.3V才对,打阻值600多欧 202为700多欧  ,锁定问题
追查SMB_RUN_CLK到D9 拆掉D9发现问题一样继续查到Q18 测Q18第四脚也是2.3V,继续找R240,找了半天R240怎么变成电容了,一定是上家搞的手脚。找了4.7K的电阻换上,电压恢复3.3V正常,电流一路小跑接屛亮机

网友:
第一次发帖图排乱了

网友A:
学习了 楼主   维修就是 细心+ 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楼主   维修就是 细心+ 耐心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B:
价没谈好,你要感谢上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没谈好,你要感谢上家。

是啊 感谢上家没造成大问题

网友:
上家 还是让你一手了,没搞多少大破坏故障

网友C:
楼主能说下  +SMDDR_VREF_DIMM2这个信号是什么鬼吗?

网友D:
机器型号: SVE151E11T MBX-269

网友(2017-04-11):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说下  +SMDDR_VREF_DIMM2这个信号是什么鬼吗?

是1.5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出的,0.75v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机器型号: SVE151E11T MBX-269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6975-1-1.html这里有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6975-1-1.html这里有原理图

我这个帖子能认证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6975-1-1.html这里有原理图

发帖的时候搞错模块了,能帮我转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