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贴片芯片的上焊方法分享

楼主(2017-03-11):
各类贴片电源芯片、声卡、网卡芯片,购买全新有的焊脚已经氧化,直接上板一次性焊接好的成功率几乎为零。为提高焊接此类芯片的成功率,这个方法大家不妨试一试。
1、在料板上剪下有铜皮的部分,将外层绿胶刮去,露出铜皮,面积比芯片要大。
2、在铜皮上拖上锡,多拖点。
3、将要换的新芯片放置在拖锡铜皮上,用焊台热风枪180度加热,别忘了加点助焊膏,镊子压住芯片在融化焊锡上拖动20秒左右,再翻面芯片看是不是上锡均匀了。均匀后再焊到主板上成功率基本上100%。4、铜皮别扔掉留下反复使用。

希望论坛管理员如觉得此法确实提高QFN焊接效率,不妨在论坛推广给广大会员分享!

网友A:
上点好焊油,直接在引脚上上锡,还是比较好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点好焊油,直接在引脚上上锡,还是比较好弄的

你那样都搞过,效率太低,而且上锡不均匀,试一试这个。

网友:
这个是在老师那儿学不到的,怎么就没人加分

网友:
还有一点,在铜皮上锡的时候,加点助焊膏

网友B:
这方法比较奇怪,就像脱裤子放屁。QFN封装的焊接一般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方法比较奇怪,就像脱裤子放屁。QFN封装的焊接一般不是这样。

请你介绍一下QFN封装最简洁高效的焊接方法

网友C:
拆下来直接干,简单省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下来直接干,简单省事

新买的QFN芯片直接焊,你是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新买的QFN芯片直接焊,你是不一样

基础的东西,好方法都在这里面,有兴趣看一下。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kw=QFN%BA%B8%BD%D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础的东西,好方法都在这里面,有兴趣看一下。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kw=QFN%BA%B8%BD% ...

如果那也叫好方法,我自认真的的脱了裤子放屁了

网友E:
直接 在焊脚 上 上 锡 不行吗

网友:
用最细的砂纸按住芯片轻轻磨几下就磨掉氧化层了,直接放焊油上锡就好了很轻松,51125我就这样上锡的,当然有些新的不要磨,直接可以上,有些氧化严重就要磨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 在焊脚 上 上 锡 不行吗

我说的是这样效率、成功率更高

网友:
比较了一下论坛上的方法,似乎这个方式更高效。大家不妨一试

网友F:
有点意思 ,不过我觉得比较繁琐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点意思 ,不过我觉得比较繁琐 。

如果你觉得给QFN每个脚拖锡是件比这个只需10数秒搞定的方法还轻松的活,你继续。

网友:
直接焊上不可用吗?多余了吧,

网友:
看不到图片呀!

网友:
好方法  受教了

网友:
我也用过这方法

网友:
大家试用没有?今天又焊了一片RT8876A,基本就不用电烙铁拖锡了。非常有成就感。

网友G:
我一般新的芯片先把引脚上一层锡,这样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新的芯片先把引脚上一层锡,这样比较简单

我这个方法就不用上锡了,直接在铜皮上拖动10秒搞定,不妨试一试,简洁高效。

网友H:
我一般都是在引脚上直接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一般都是在引脚上直接上锡

和我的方法类似,多上一点锡,往板子上好焊一些

网友:
今天无意间看了一下论坛上QFN芯片的焊接视频,感觉太烦琐了,费事费料。1、取下原芯片后不应该将原引脚焊锡拖掉
2、使用我的方法直接焊上去后,只需用电烙铁四周拖一次即可,不会存在空焊的情况。

网友:
这方法牛,下次试试。有新想法,谢谢了

网友:
好方法值得推广,不得不说  确实好!QFN的芯片确实难搞,像MAX1541 底部有散热的 芯片非常小 对准焊好,排除虚焊非常吃力,也许是因为不够熟练吧,下次试试这种方法

网友I:
脚氧化了这样焊,没有氧化脚的这样搞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I:
脚氧化了这样焊,没有氧化脚的这样搞没意义

意义至于效果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