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V480C 版号:11264-1m关不了机,系统已关,测所有电压都还有

楼主(2017-03-11):
求助:联想V480C 版号:11264-1m关不了机,系统已关,测所有电压都还有,这种查哪里?

网友:
先进个PE看能不能关先啊 不行就刷BIOS

网友A:
不能开机的见的多了,不能关机的不多见,先刷下BIOS不行的话按照时序反过来查查,你会有收获的

网友:
这种常见的是BIOS问题多些,

网友:
这种问题 应该反着修吧   等大神来给个反修思路

网友:
程序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先刷BIOS程序吧!

网友B:
是BIOS问题 ,刷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开机的见的多了,不能关机的不多见,先刷下BIOS不行的话按照时序反过来查查,你会有收获的

刷桥的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BIOS问题 ,刷了就好了。。

刷好了就好啊!

网友:
刷BIOS解决,遇到过

网友C:
查放电管子,3.3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放电管子,3.3转换

好了,是BIOS问题。桥的

网友:
这问题看关机电流停在那块,要是U的电压都在,那就看看3v,5v放电管子,还有摄像头坏爱出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