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色环电感的内部结构

楼主(2017-03-11):
维修中经常遇到色环电感烧断路的情况,一般不经意,换之即可!近期在修电源时偶尔发现色环电感的一端裂纹,有镊子一撬即断为两段,从中也详细了解其内部结构,见图。

网友:
这种见的太少了,不太了解,一般修笔记本手机之类的根本看不到这种的合肥手机屏换屏,请问你拆的是什么电子产品
我看这个应该是大功率的东西吧

网友:
不 是大功率的东西,是手机充电适配器啊!

网友:
楼上的!好技术谈不上。只要观察仔细,用放大镜看到一丝裂纹。

网友A:
这个就是一圈圈的铜丝组成的,这种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一圈圈的铜丝组成的,这种电感

线圈加磁芯,没想到线径那么细,匝数这么多!

网友B:
不知有何拆头,电源里大把,就是滤波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有何拆头,电源里大把,就是滤波作用

细节决定成败!电感是简单,但结构形势大相径庭。你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细节决定成败!电感是简单,但结构形势大相径庭。你知道为什么吗?

电感的结构简单,构造不复杂,这个应该就是原因吧

网友:
电感的结构虽简单,但也有许多参数,电感量,品质因数,功率因数,感抗等。
有的顺绕,有的交叉绕,乱绕等,还有采用磁芯,铁芯,甚至铜芯。谁敢说你电感知识全通了。

网友D:
这个应该阻止很小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细节决定成败!电感是简单,但结构形势大相径庭。你知道为什么吗?

对于我们搞维修的,好都东西只需要搞懂大概原理,在电路起什么做用,没必要个个深究,那是设计师的事,我们的最终是电器功能OK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我们搞维修的,好都东西只需要搞懂大概原理,在电路起什么做用,没必要个个深究,那是设计师的事,我 ...

有机会了解一些细节不是坏事,对维修故障分析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阻止很小的吧

直流阻值是小,交流感抗不小/·

网友E(2017-04-15):
这就是电阻的庐山真面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电阻的庐山真面目了?

这种色环电感,实际上和普通电感一样就是一些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电阻的庐山真面目了?

:这是色环电感的内部杨构造。

网友:
内部结构,解剖分析了哈

网友:
色环电感,更换对应参数的即可

网友:
还真没拆开

网友:
学习了  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