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什么?

楼主(2017-03-11):
记的很久以前从桥梁建筑物装饰彩灯设施中拆捡的。是串口猫吗?当时还有路由器等装备没稀得捡!

网友:
不太清楚这是什么

网友:
什么东西上的。

网友:
串口设备服务器

网友:
一边是网口,一边是串口。是猫还是调制器?

网友A:
这个是网口转RS232/RS485/RS422用的,有用配套的软件,右边的是232/485/422切换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网口转RS232/RS485/RS422用的,有用配套的软件,右边的是232/485/422切换开关

谢了、现在是、用不上了。

网友:
哈哈 我 还没有 搞过

网友:
直接换个算了

网友:
这是好的,只是不知道用途而已。楼上让我换什么呀?

网友:
摩莎串口卡

网友:
摩莎串口卡是什么卡?能解释下吗?

网友B:
这个是网口转RS232/RS485/RS422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网口转RS232/RS485/RS422用的

连接没问题,软件方面不会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连接没问题,软件方面不会弄啊!

有没有型号啊,有型号的话可以把型号发上来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应的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型号啊,有型号的话可以把型号发上来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应的软件

全身有字儿的图片都上传了!型号应是DE一3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身有字儿的图片都上传了!型号应是DE一311

还真是找不到相关资料,看看论坛有没有能人可以帮助你吧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以前调试路由器交换机用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以前调试路由器交换机用的吧

·你说的可能靠谱,当初还有路由器没稀得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可能靠谱,当初还有路由器没稀得捡!

很就已经学调试交换机路由器 都是这种接口接电脑打命令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就已经学调试交换机路由器 都是这种接口接电脑打命令调试

现在还有用这个吗?还有价值吗?

网友:
直接淘宝搜一下吧

网友:
好像是什么终端吧,还有VGA数据接口

网友:
不是 VGA数据接口,是串口和网线接口。

网友E:
串口接口的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串口接口的猫吗

不知道啊!所以发上求高人指教啊!

网友F:
目测也不是什么宝贝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目测也不是什么宝贝啊

不知其用途当然就认为无田用了,在你眼里看不出的并不是所有人都不识货!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其用途当然就认为无田用了,在你眼里看不出的并不是所有人都不识货!

恩,还是保存好,以后说不定用得上的。

网友(2017-04-15):
买了得了

网友:
不是买的,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