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FDD8896场管不通电是DS是导通的吗

楼主(2017-03-11):
各位师傅好:
   FDD8896场管不通电是DS是导通的吗  我有4组全部都是DS导通,现在是12V只有9V CPU风扇不转 跑00  FF,我本来想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一下,可是动手前还是问一下师傅们,省的加大故障,问一下各位师傅。

网友:
不一定,维修过程中有许多误判的坑,经验到了自然就懂了

网友:
还是换电源芯片吧,管子没有短路一般不太容易坏。。

网友:
不是这样子

网友:
在线测量是不准确的。另外,12V低了,空载电源,和打4P的阻值,排查是ATX电源问题还是板子问题。

网友A:
没有说清楚,是上管还是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清楚,是上管还是下管。

下管。下管

网友:
把CPU取下来看还通不通要通一般就是MOS管击穿了

网友:
表响了不一定就是短路通了,而是阻值小的

网友B:
D和S不能通,最好拆了测。

网友C:
CPU取下 来测   如果还是通得  那就是有坏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取下 来测   如果还是通得  那就是有坏得了

谢谢,已去定电源管理芯片,有结果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D和S不能通,最好拆了测。

谢谢,已去定电源管理芯片,有结果再来

网友:
修好 了 没有

网友:
告诉我 下 、

网友:
有可能 ,但是有的时候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