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D 暗屏

楼主(2017-03-11):
接到一台X550D的机器暗屏。看了看论坛里这个本果然有好多暗屏的。我这个测了一下也是缺背光信号。短接了开启信号和亮度信号后还是暗屏。于是拿了一片别的屏开机正常。好奇怪。又装回原机屏测了一下信号电压,结果为0.6V。怎么还被拉低了呢。为了保险起见,用点屏驱动板测了下屏,也能亮啊。又换掉屏的LED驱动芯片HU=1K.开机还是暗屏。查了下这个芯片为RT8510G。4脚5脚为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于是去掉这两个芯片上关联的电阻之类的。把芯片的4 5脚用烙铁短接。开机,嘻嘻。OK了。只是亮度不能调节了。客户表示无所谓。那我也省事了。

网友:
省事了  不用换。编辑的帖子字号小  看着费劲

网友:
修好了钱就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