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70R4E 开机自动进BIOS通病

楼主(2017-03-11):
陆续接到两台370R4E,都是开机自动进BIOS。设置好后,能进系统。断电就不行了。问题是一台小电池没电。另一台是  小电池到小电池旁边一个芯片13脚的330电阻为无穷大了。这两台机器都是电池不充电,应该是把小电池的电给耗完了,修此问题最好是把充电问题修好,没有仔细分析,谁修到的话留意下。

网友:
是通病以后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2019-07-16):
谢谢老板分享 路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