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奇怪的 HP G42开机卡win7图标处?

楼主(2017-03-11):
    今天下午5点左右给一个HP G42的笔记本除尘,拆机前测试机器基本正常,就是风扇有噪音,好像是风扇扇叶挨着挨着风扇圆圈死的 滋滋声,另外还有就是移动整机会有响动,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有螺丝在机器内部一样。

    同客户沟通后,同意拆机 看具体是什么问题,于是拆机  ,待去除主板后,发现主板的CMOS电池已经在D壳了,并告知了客户,装上CMOS电池。然后按正常的除尘流程走,除完尘后,接上开关和屏后先测下机器能否正常开机,开机正常!

    完全装好机器后,按开关 主板 提示 CMOS check error   please press enter reboot  ,这个没在意,清空CMOS就这提示,于是就按 Enter 重启,又提示 系统温度不正常,还是让按Enter重启,重启就正常加载win7系统了,由于店里还有台台式机装系统,就让他自己走吧,就忙台式机了,待在winpe下 刻完系统重启机器,大概有五分钟总有吧 ,就一直是这个界面

   因为没拆机之前 测试过机器的,心想,没多大问题,就又关机,重新关机 进系统还是这样,并且C壳左下角的硬盘指示灯,也不闪烁,直接就不亮了。以为是自己把硬盘排线没插好,此机主板硬盘接口是这种的

   就又把硬盘接口和内存重新安装下 ,开机还是如此,进安全模式和winPE还是会卡死,卡死时硬盘指示灯直接熄灭。心想不会这么背时吧,就茶换上自己的硬盘了,坐下来 想了下,会不会是硬盘模式AHCI  IDE(的事呢?因为ASUS 09年左右的笔记本会因为硬盘模式IDE 和AHCI模式的区别而蓝屏的,于是就按F10进BIOS,发现此机无硬盘工作模式选项,看到时间和日期 。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左右,而日期居然还停留在2009 07  011,心想改下吧。

   因为之前就碰到过HP NC 6000,除尘后,第一次进系统会提示 时间日期有问题,如果你忽略,这个提示,能进入系统,但是第二次进系统就出现死机,当时是2011年左右,刚开始做维修,吓坏了,就让师傅看看,师傅就让我把机器认认真真的重新装下,开机就如同上文提到的 没在意提示,最后 又处理了散热、更换了 内存 、CPU、硬盘 都是这种问题。装好系统第一次能进,忽略了时间的提示,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就按提示改了下时间和日期,重启后,进入系统完全正常!所以对HP NC6000记忆很深。
   就把日期改过来了今天的日期,重启 加载win7界面时硬盘指示灯一直闪烁,很快就进入了系统,于是就关机反复重启,测试都正常!

奉上开机后桌面

网友A:
加分了  时间设置的故障  值得参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了  时间设置的故障  值得参阅

谢谢 版主,我也没想到是时间的问题,一般的板子时间不对都不影响的,但是HP的机器确实特殊,另外这机器的板子是广达的 ,具体的板号没记住

网友B:
哈哈,,每次修完,,都有进BIOS设置的好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每次修完,,都有进BIOS设置的好习惯

也确实的啊,看来今后得要注意了

网友C:
此贴有点牵强。

网友:
之前遇到过,老机开机提示时间日期不对,不调好再次开机就死机了。

网友:
原来是BIOS设置问题,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贴有点牵强。

大部分的机器清CMOS后,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HP的机器 会出现。遇到问题也只能先简单、后复杂,先软件、后硬件的去处理了

网友:
加分鼓励,发帖不易

网友:
恩,谢谢楼主分享、以后得多注意细节了

网友:
唔,这个细节还是值得注意的

网友:
学习了目前还没有碰到这种故障看着问题不大有时候会走很多弯路谢楼主分享

网友:
v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还真没注意,因为每次报错,我都先进BIOS改时间

网友:
hp的品牌机的确是很多机关啊,遇到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