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指纹坏了,换了个能不能刷机

楼主(2017-03-11):
6p指纹坏了,换了个能不能刷机。我听人说不能刷机,升级我试了没有变砖。向硬解要是没有指纹排线能刷机吗。

网友:
之前一块IPHONE 6的主板无锁的。。 指纹换过了。。 刷机怎么都刷不过。。。 就扔在一边后来找不到了 - -  。。现在苹果好像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吧。。 你试试看。。

网友:
指纹坏了短路了刷机会报错53的 其他刷应该都没事的

网友:
最好是不要刷机

网友A:
试试看行不行,谢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行不行,谢咯

最好不要刷机 我又一台6P 指纹坏了拆了刷机 结果报错-1 虽然机器进过水 然后死活修不出来了

网友:
可以刷,没事。

网友C:
应该是可以刷的,只要指纹没有坏就可以刷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可以刷的,只要指纹没有坏就可以刷哦

原来指纹键坏了,换了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指纹键坏了,换了个。

换了个就应该可以刷机,又不是指纹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刷机 我又一台6P 指纹坏了拆了刷机 结果报错-1 虽然机器进过水 然后死活修不出来了

你的机器是进机,不刷机可以正常用,刷机要验证其他东西。基带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排怀

网友D:
高深玩意,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深玩意,来学习的

是这样学习的?灌水也是学习?你发现的话就扣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