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MC374 风扇6200rpm常转问题

楼主(2017-03-11):
A1278 MC374 MCP89
P8600 4G 320G GF320M

一切正常,
开机风扇正常,估计2000rpm,进入系统就会加速到6200rpm,然后无论如何不降速,
机器运行速度正常,
温度正常,WIN7 AIDA64 CPU 显卡 桥 温度都在30多,风扇转速检测正常,
BIOS转过,也刷新过官方最新B0E版本,
EC换过,
另,发现不安装电池,风扇就一直保持2000rpm,
个人感觉:
一、机器散热良好,
二、温度检测正常,
三、风扇转速反馈正常,风扇转速控制也应该正常,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另,
风扇接口电压实测,
控制管Q5660电压有点看不懂,D脚的4.66V从哪里来的?(此管换过,情形一样)

顺便说下A1181 A1278 序列号,机型,BIOS修改,见图,搜索“ssn”,
另请教Base_xx是地区代码?

网友:
应该是外设出了问题

网友:
外设方面,
键盘,触摸板,工作完全正常,
换过触摸板,无效,目前没有键盘换。。。。。。。。。。。

网友:
外设有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
硬盘,光驱,键盘,鼠标,无线,摄像头,蓝牙,电量灯,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