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00 开机花屏,焊显卡,导致不开机,待机0.001

楼主(2017-03-11):
今遇到一y400笔记本,开机花屏,加焊显卡,结果直接不触发,待机是0.001,有没有大师遇到过,跪求!!!

网友:
焊显卡   把主板焊挂了???不会吧  就算是把显卡掉死了 也不会不触发的吧   应该是碰到那里或是做显卡是把边上的芯片也给干死了吧

网友:
显卡挂了呗,,你测下显卡上面的电容,,阻值是不是都是短的

网友:
谢谢,我换显卡了问题一样,

网友:
再查查触发条件

网友:
估计烤挂了

网友:
估计显卡干短路求了

网友:
有一次客户的机器是usb不能用 加焊一下不跑码 后面换新的上去也不跑码 后面换版了

网友:
估计显卡加焊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