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A330BW 显示器 显示负色

楼主(2017-03-11):
今天接手一台 三星三星S22A330BW 显示器 ,就是红色背壳,触摸开关的那款,故障现象是  显示器显示负色

初步一看,哎呀,送钱来啦,拿到工作间,首先,恢复出厂,不行,拆开擦屏线,还是不行,换数字,模拟信号,还是不行,当时头就大了,这是神马情况??
一体板出了问题?换驱动板,屏线和普通的屏线不一样,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做维修的自有办法,改屏线,上驱动板,原来的驱动板给LED灯条供电,新改的驱动板给屏供信号,结果故障依旧,懵了,屏上芯片出了问题?逻辑芯片???由于手头没有维修配件 ,所以想请各位大大,帮我看一下,究竟是哪个芯片出了问题

网友:
思路错了吧!屏逻辑板、供电查查。

网友:
先检查一下屏的电路板,有没有明显烧的,在测量下电容保险是否短路,上电摸下芯片有无异常发烫现象

网友:
看看边板上的参考点电压有无异常。

网友:
查一下屏的电路吧

网友:
逻辑板  只能查各供电  看看正不正常了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偏色的手上还有二台确定是屏的问题不知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