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台式机主板MIB75R, 能亮机5秒左右后灰屏。。。

楼主(2017-03-11):
  戴尔台式机主板 MIB75R/MH_SG , B75芯片组,   能正常亮机!!! 但5秒左右后灰屏。。。  显示器的指示灯还是绿色的,但是变灰屏没显示,主板死机状态。键盘灯没反应。。。。。。                量过各个电压都正常,   复位也有3.3V 。。。。
              吹过CPU供电, 集显供电, 是NCP5901B..

NCP5901B。 1.BST 12V 正常,  2.PWM.  2V ,    3.EN.  4.59V  4.VCC12V   .....

  刷过论坛的两个BIOS, 还是一样。。。

网友A:
还应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干桥试试吧

网友:
加个独立显卡试试,看是否正常有没有报错啥的,在查其他的

网友B:
加焊好的机率大

网友:
干桥试试?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试吧

网友C:
如果是集显的话    加独显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D:
加焊一下桥试一试吧可以先刷个bios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应是BIOS的问题。

   我刷过3次了。。 晕。。。。。都是论坛里别人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一下桥试一试吧可以先刷个bios试一试

H61  之后, 桥脱焊的机会好像很小啊。。。

   压过桥也是一样

网友:
H61  之后, 桥脱焊的机会好像很小啊。。。

   压过桥也是一样

mei 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好的机率大

加焊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集显的话    加独显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如果加独立显卡没问题。。。。。。  修集显电路???????

网友:
顶顶呀。。。。。   集显的驱动芯片, 条件都有了还会这样。。。 换主芯片有用吗。NCP6153

网友E:
我觉得直接干桥会有惊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直接干桥会有惊喜的

H61之后, 桥脱焊的机会很少把。。。

   而且板子还很新。。  晕

网友:
检查下晶振和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