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0-70 没有待机

楼主(2017-03-11):
Ao4447A 是不是有问题 查了BQ24737 1,2 脚 2.5V 6脚2.5V 20脚19.4

网友:
你要看一下Ao4447A 是否已经导通了,你就发BQ24737脚位电压,而不发Ao4447A的脚位电压,我们怎么知道是否有问题

网友:
PQ301\302各脚电压多少?

网友:
24737不只这几个条件的吧

网友:
就目前这些情况没法看出来  隔离如果都没有过自然没有待机 你先看下待机有没有

网友:
就像3楼说的先看有没有过保护隔离,再查待机,你就这样说不好怎么分析。

网友:
先查AO4407A的导通条件满足没有有,重点查一下与4脚相连的控制信号,

网友:
先查一下公共点电压,是否短路,3、5v待机是否正常

网友:
AO4447A 1,2,3,4,脚都是19V

网友:
你看下你这公共点有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