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55 屏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7-03-11):
G455 刚开始不显示,因为是AMD的,搞完北桥后亮机,但屏老是一闪一闪的,换屏依旧,大家觉得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亮一下,黑一下,外接正常

网友:
示波器测下什么电压或信号不正常

网友:
休眠开关引起的遇到过。还有屏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
屏上面那个电压不对的哟,测清楚没有

网友:
屏供电,背光检查一下。肯定有电压波动的。

网友:
这种问题先要排除屏确定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碰到过一次,,不过那是换了平才这样的,,后来刷了个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