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B540不触发

楼主(2017-03-11):
同行拿来一台联想B540一体机,按开关不触发。拆机把电源从插后,一通电自动风扇转。测无CPU供电。按开关关不了机。强关机。去掉开关。用镊子短接,开关指示灯闪,松开镊子灭,怀疑开关有问题,正好手里有一块废板拆下的开关。换上后开机正常。指示灯正常。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
这钱赚得容易

网友:
开关坏怎么能影响到CPU无供电?

网友:
捡钱的机器

网友:
楼主捡到了,碰到好修故障

网友:
越简单故障,没图没真相,不好信服哟。

网友:
开关跟供电 有什么关系

网友:
这钱赚得容易
但开关跟供电 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开关坏了会直接不触发的啊

网友:
无图无真相  这样发贴 有刷分的嫌疑哦

网友:
有点摸不清楼主啊

网友:
太容易了,白捡了

网友:
捡钱的啊

网友:
不都是先拔开关再试啊,

网友:
这是赚分来的吧?开关坏,没CPU电压?。

网友:
测无CPU供电。按开关关不了机....这说的 都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