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S屏LG机,残影能持续这么久,乖乖

楼主(2017-03-11):
显示器型号:LG 23EA63,参数可查。
现象:整屏的左半部分有细微横纹,由左至中间部分逐渐变浅,至于我所说的残影现象(不知道描述是否准确),朋友说机器不正常,有影,拿到手后从昨天晚上20点左右,闲来无事用PS给单位套海报,做到22点30分左右,关主机,显示器出现残影现象了,关灯睡觉。就在刚才,打开显示器后(未开主机),残影还在!真的还在!沃德天!小弟 ,真的没有见到此等事件。高手赐教!

+++++++++++++++++++++++++++++++++++++++++++++++++
有没有内伤不太清楚,但是有件事值得注意:
左边从上到下一竖条大概宽10公分,在特定的画面下,有非常不容易发现的少量的噪点(照片照了几次,实在照不出来)。

实拍:
现象局部图:

现象局部图近图:

现象整体图:

原工作图还原:

网友:
应是屏有内伤了!

网友A:
和工厂的CRT一样,一直显示那行字,时间久了就能看到上面屏幕有字了,关机也能看到,液晶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屏应当是烧坏了,。。。

网友:
这屏有问题吧

网友B:
想表达什么呢   没理解

网友C:
明显是屏问题了。IPS 硬屏好多都这个毛病,虚影发白之类的。

网友:
烤伤屏了。做监控的显示器也常见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工厂的CRT一样,一直显示那行字,时间久了就能看到上面屏幕有字了,关机也能看到,液晶不应该有这样的情 ...

大概是以前的 纯平显示器  关机能看到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表达什么呢   没理解

估计楼主  就是 没遇到的情况
想知道 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屏问题了。IPS 硬屏好多都这个毛病,虚影发白之类的。

IPS 硬屏  不都是 好屏的吗 比一般TNT屏 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