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故障的检测方法及顺序

楼主(2017-03-11):
不开机故障的检测方法及顺序
1、检查CPU 的三大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2、取下BIOS 查22脚片选信号是否有跳变
3、试换BIOS,查跟BIOS 相连的线路
4、查ISA,PCI上的数据线,地址线(及AD),中断等控制线(这样可直接反映      南北桥问题)
5、查AGP,PCI,CPU座的对地阻值来判断北桥是否正常
(一)、供电CPU内核电压
(1)无电压
   A、场效应管坏,开路或短路
   B、滤波电容短路(电解电容)
   C、电压IC 无输出
      无12V 供电
      电压IC 坏
      断线
 (2)电压低
   A、CPU 工作电压相关线路有轻微短路
   B、场效应管坏了一个,输出电压也会变低
 (3)电压高
    C、反馈电路无作用
    D、电压IC输出电压低
 (二)VID0-4(+5V电压)
电压IC 无输出
和CPU座相连的排阻坏
断线
 (三)VTT 1.5V
 (1)无电压
     供电场效应管坏
     VTT1.5V 有对地短路
 (2)电压高低
     场效应管供电不正常
     场效应管坏
(四)时钟
(1)无时钟
     CPU座与时钟IC 之间开路
     时钟IC 无输出
     和输出连接的滤波电容坏(10皮法)
(2)时钟IC无输出
     供电是否正常  3.3V  2.8V  2.5V
     全部无输出或一半无输出
     晶振是否起振  22皮法是否坏
(3)全部无输出
     有供电,IC 坏
    无供电,查供电相关线路
(4)一半无输出
     IC 坏
     查不正常的一半供电
(五)复位
(1)无复位1.5V
     A、复位电压低:北桥坏
     B、有电压无复位
        北桥假焊或北桥无复位
        与北桥相连的线路断开
  (2)北桥无复位(看PCI、AGP、IDE是否正常)
      有复位:与北桥间断线
      无复位:查复位的产生电路

网友:
非常实用。学习到了。

网友:
555学习了,很不错的这种

支持 反对

网友A:
大神,小白刚学看电路图,问个小白问题。不开机的话用什么方式测的供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小白刚学看电路图,问个小白问题。不开机的话用什么方式测的供电呢。

笔记本电脑不开机的话先待机供电有没有,再测量开机触发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排怀

网友:
有些东西已经过时淘汰了 可能会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