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 一波三折维修,最终完美搞定

楼主(2017-03-11):
     前几天接到同行发过来的一台HP 4321S笔记本,拆开包装,拿出笔记本,接在可调电源上,待机正常,触发上电正常,但是无显,换内存无果,示波器测波形,波形显示已过内存,初步判断为显卡故障。
     于是拆机,拆下主板后,目测主板别的地方没有维修过,但是显卡已经修的面目全非了,MD,焊油一大堆,拿万用表测了下,显卡阻值明显有些异常,判断显卡坏了,于是报了换显卡,同行也很快回复说直接换,打开我们维修间的芯片备件盒,一看居然用完了,赶紧发芯片过来,两天后,全新芯片终于到货,拿上主板,锡泊纸全方位包好,保护好周围的元器件不受伤害,装上BGA返修台,开换芯片了,几分钟后,芯片换好了,拿表一测,阻值正常。洗刷干净后,装上CPU,内存 散热器,接上屏幕,插上电源,按开关开机,电源有两次跳变,无显,郁闷了,赶紧外接看一下,一看大花,再接屏一看也是大花,无语中,不应该呀,好歹也是个十多年的老手了,不可能会出这种低级错误,用个返修台都用不好的情况,对自己的技术还是很有信心的。
       决定再发一个芯片,又两天后芯片到了,拿出主板上机器,焊下芯片,再装上新芯片,一气呵成,洗刷干净,拿表测量,阻量正常,上电,接屏,显示正常,做好散热,接上硬盘,进系统正常。顿时心中一万个草泥马,买了个这样的坏芯片回来,坑爹货,至于在哪一家买的芯片,我在这里就不说出了。
     到这里,大家都应该以为完事了,其实还没有呢,打开熟悉的鲁大师,跑下压力测试看看,刚一开,屏幕上居然出现红色的小麻点,然后就蓝屏死机了, 蓝屏代码0X00000116,换着试试看的心态,再次开机进系统,进系统一切正常,再次打开鲁大师,一跑压力测试,还是一样的现象。根据经验判断,显卡肯定是没有问题,问题应该是出显存或显存电路上,拿下主板,放在我的LED超级放大镜下仔细看,这一看还真看出问题了,下面,上图

不知道大家看出来了没,打开PDF图纸,但是这种主板也真是坑,元器件的标注,找了好半天,眼睛都看花了,也没找到对应的位置在哪里,只好再用分在论坛下

了个点位图,对着点图查找,上图

图上想必大家都看明白了,缺少了两个显存的M-VREF 基准电压,都是分压电阻中第一个电阻被人为的干掉了,电阻阻值5K,在我的料板上拿表找了好一会也没找到5K的,找了两个4.7K的装上, ,装机,接屏测试,

鲁大师测试,一切正常。至此维修结束,绝对真人真事,以人格保证。
    后续,奉劝各位大师,同行们,我们做的是技术,不要干那些损人害已的事,修的好就修,修不好就应该放手让别人修。
    本人水平有限,用语不当,还请各位担当。

补充内容 (2017-3-12 11:09):
我想说的是,在接机器的时候就直接报换显卡的价格,该换新的就换新的,客户换就换,直接跟客户说明白清楚,市面一些做维修都是加焊加焊还是加焊,这样做迟早是会死掉的。信誉 质量才是第一

网友:
同意楼主,,修的好就修,修不好就应该放手让别人修   之前也被坑过,,不过要是我修好了,,你在来句不修,,那就不好意思了

网友:
现在维修的生意不好做,但是做为一个合格的维修工程师要有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修不好一定要还原。

网友:
估计客户给的钱少 ,修的时候在边上说三到四 。起来不修了

网友:
都是哪个客服的原因,不能怪上家啊!

网友:
如果你把机器修好了,客户反悔不修了。你会放手让下一个人修吗?

网友:
这个不能怪维修人员,上家都知道把基准电压中的上拉电阻取掉还能不知道机器是显卡问题吗?问题在于客户那里。楼主修到这种机器估计也不挣钱了人又累,买2个显卡要100多。有那时间还不如搞点能挣钱的机器。现在这年头挣钱是王道。

网友:
一般换显卡 南桥什么的  就没什么修的价值了

网友:
此贴我不做维修以外的任何评价,对大神的技术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上家,有本事找图子观察找到那两个同一功能的电阻,没本事把这台机器修好,,,会跟客户有关系吗,

网友A:
修好成本也高啊啊

网友B:
工作都用苹果电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成本也高啊啊

一个芯片成本100多,还不算快递费,我们从来都只要全新原装的芯片,不要那种测试的芯片,要的是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作都用苹果电脑呀

自己的苹果笔记本,现在又不算贵

网友:
真细心,佩服

网友:
厉害了,够细,这都能看出来。换我,测供电,换显存,打阻值,然后放弃

网友:
加焊得好也是行的,主要是价格不要让他们搞乱了

网友:
技术ok 那个坏芯片 怎么处理的 呀

网友:
那2个电阻取掉了没有焊接的痕迹吗

网友:
楼主老手啊,很快能判断问题在显存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