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C 8131P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7-03-11):
只要取掉图中PD103机器就会过保护隔离,取掉后量PD1031脚5v 2脚3脚都是3.1左右,取掉PD103后机器正常产生待机电压 ,并能正常开机使用,说明机器没有短路的地方。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请朋友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A:
mainpwon和acon应该有一个信号不正常吧。

网友:
这个电路按楼主说的可能是这双二极管坏了一只,还是正极有没有电压都不会影响隔离电路的,不管二极管正是低还是高电平,按理都不影响VL下拉电压的,因为二极管正向导通,反向载止的。

网友:
看看PU101b  是不是5脚电压大于6脚,开漏输出

网友B:
兄弟取掉PD103当然不行啊,这是个比较器5脚跟6脚比较,6脚是RTC(就是CMOS电池),如果6脚大于5脚第就会输出低,相当于7脚就接地了,直接拉低了PD103,必须5脚大于6脚开漏输出,直接有VL上拉,所以现在你不应该取PD103,而是要查5脚的电压,必须高于6脚,,别外5脚电压是有PR118跟PR121分压而来,你最好查这里电阻 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取掉PD103当然不行啊,这是个比较器5脚跟6脚比较,6脚是RTC(就是CMOS电池),如果6脚大于5脚第就会输 ...

5脚电阻没问题,我有张完好的e530主板,电路跟这板基本一样的,我用e530的元器件原位置代换了也不行,真的有点郁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脚电阻没问题,我有张完好的e530主板,电路跟这板基本一样的,我用e530的元器件原位置代换了也不行,真 ...

你就不会量下吗,都给你说了5脚电压必须高于6脚,查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就不会量下吗,都给你说了5脚电压必须高于6脚,查能正常

你量下6脚是不是3.3,5脚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ainpwon和acon应该有一个信号不正常吧。

应该查这2个信号。

网友:
有些管子通电后会工作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量下6脚是不是3.3,5脚是多少

接上这个PD103后5脚电压低于6脚,比较器7脚拉低,但是B+电压不短路,PR118 PR121 PC113都是正常的,从PD102开始的所有元器件我都与E530对换过,都是正常的。真的搞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查这2个信号。

mainpwon和acon这两信号取掉PD103后测量都是3V左右的电压

网友E:
去查查前面的PACIN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去掉PD103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查查前面的PACIN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去掉PD103也是可以的。

PACIN是正常的,真的搞不明白是哪儿的问题了。这机器去掉PD103使用正常,就说明机器没有短路的地方。装上这个PD103死活不行,真是遇到怪事了,元器件用使用正常的E530主板原型号代换都不行,在E530上元器件都是正常的,连电阻电容都换完了

网友:
PD103换了吗

网友:
目前 学习 不过隔离保护

网友:
没坏,换到E530上使用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仁宝点火回路,慢慢研究吧,

网友F:
看楼主忙了半天了,跟你说吧,直接更换pu101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楼主忙了半天了,跟你说吧,直接更换pu101

换了2个PU101了,这机器上的PU101放到E530上面使用完全正常,换过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