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memtest86+测试结果不会看,请教

楼主(2017-03-11):
大家看图

已经换了正反面的第3、4颗,一共换了4颗,还是一样的测试结果
不知道是坏哪颗了,请教大虾

网友:
传一个新的免费版本的86

网友:
这种要算吧,2进的

网友A:
这测的什么是不是内存?

网友:
没有维修过你这软件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没用过这种软件,有什么作用?

网友:
没用过这种软件 帮顶

网友:
這樣好像測不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测的什么是不是内存?

对 是的测内存的软件好坏判断 有红的一片 说明内存有问题的 会蓝屏死机现象的

网友:
这是U盘PE工具,之前自己也测试过,就是英文看不懂,,我见你的有41个错误

网友:
反面的   第2  和第六   颗粒坏     免费软体  不一定准确

网友:
修内存条,高手啊

网友:
不修内存条   帮顶吧

网友:
又换了正反两面,2和6位一共4颗,还是红

先是红一个,然后后面一直跑,没完了

网友:
反面 第六换掉

网友:
我不知道 大家是 怎么数的颗粒 ,借图,我是这样数的

网友:
正面第六换掉就好了,谢谢大家,原来换的一颗也是坏的

想问一下究竟看哪里可以判断是第六颗坏

网友:
done,know how to check out

网友:
开不开机这软件怎么用啊,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