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待机过高不开机维修非51123供电芯片坏

楼主(2017-03-11):
机器型号:联想B460
板号: 07219
故障描述:不开机,用可调电源0.258,按开关掉到0.203

维修流程:自成认识了迅维就一心想秒杀,搜。
    有呢,看来秒杀有希望,快速拆机,一摸还真是,51123发烫,3.3V有1V的电压
    打开我的原件库,可惜只有51125,还是迅维,大神说可以代用,特别是B460。
    开工,把51125换上去了,打二极管阻值,没问题,一开机0.25几。芯片还是发烫,看来今天这个秒是没希望了。     把图纸下过来,芯片这个地方以前有修过,看看是否掉件。

查来查去,当查到+3.3V自举电容C490时发现有一端发黑,一量电容短路了,直接拿下,与芯片连接的哪端焊点都没有。

有直连的电阻点刮一刮上锡,焊上,待机0.082无3 5V按开关也没有。

看来原来的芯片没问题,把51123装上,待机正常,0.008A,3 5V都有了按开关正常点亮。
我在马云家拿的51125芯片看上去就不怎么样,可能芯片是坏的,就没有管了。

  此机装光驱要注意,不能用蛮力,要把里面的线整理好,不然把供电线搞破就接适配器就大短,
本人此机拆了两次,唉!网上都是说换芯片,我这个不一样的列子,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觉得有帮助就帮忙加加分,都不容易。谢谢!
图纸论坛有就不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