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主供电短路烧不出来

楼主(2017-03-12):
有一台6s主供电短路,在主板上熏上松香在主供电上加电,电流4a,主板无明显发热只是有点温温的,这种情况该怎么烧,还有一台ipad5也是这样。

网友:
那会不会是板层短路?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是板子里面层线短路了,不是元件短路,要非常认真地跑线.

网友:
明显的板层短路,这种一般都不好搞,根据经验修吧

网友:
板层短路,阻值为0,所以无发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是板子里面层线短路了,不是元件短路,要非常认真地跑线.

大电流烧鸡烧不出来就是半层短路了?那你说的跑线是怎么跑,能具体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是板子里面层线短路了,不是元件短路,要非常认真地跑线.

怎么跑线,求指点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不是对地值是0还是有一定的数值,如果是0才可以烧机,如果烧机后没有单一集中的地方发热,那么有可能是板层,最笨的方法是先电容,再小芯片,再到主要芯片(主供电线路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是板子里面层线短路了,不是元件短路,要非常认真地跑线.

大电流烧不出来的一般都是拆各个有怀疑倾向的件吧,还能跑线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