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Tool 网卡MAC工具 之二 v207A

楼主(2017-03-13):
MAC Address Writer
Version  v207A
Write MAC address of your motherboard.
刷写主板的MAC地址。
使用方法:
C:\>mac c [mac ID] <enter>
If it runs successfully, it will go back to driver letter with MAC information without error like below:
MAC: XXXXXXXXXXXX SUM: XX

AR8161
AR8171
Broadcom
E2201
E2400
Int210
Int211
Int218
Int219
Int219KB
Int350
Int82574
Int82583
Int82599
Intel
IntX540
IntX550
IntX557
IntXL710
MACDAT
PG8168
R8111
R8111GEF
R8111H
R8168DP
RTL8136
RTL8136E
RTL8139
RTL8168
RTL8168E
RTL8169
SIS
ULI5261
ULI5263
IniToU.exe
MAC.exe
MAC.INI
MACOLD.INI
MACU.exe
MACU.INI
MACU2.exe
MACU3.exe

共两卷,此为第一卷。

网友:
因为10M附件限制,只好分卷上传。一共就两个文件。请下载完成后,对文件进行改名。
将mac207A.7z.001.7z 改名为 mac207A.7z.001
将mac207A.7z.002.7z 改名为 mac207A.7z.002
然后用解压缩软件打开mac207A.7z.001
这样就可以打开了。

MAC Address Writer
Write MAC address of your motherboard.
到此三个版本就全分享完了。

第一个版本Version  1.17F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4215-1-1.html
第二个版本Version   161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4511-1-1.html
第三个版本Version  1.17F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4694-1-1.html

共两卷,此为第二卷。

网友:
共两卷,第二卷请见二楼。

网友:
PG2.29PG2.29

网友:
DMI236DMI236DMI236

网友:
DMI236DMI236DMI236DMI236DMI236

网友:
這個應該是ASROCK用的,其他機器能用嗎? LENOVO要如何改MAC Address

网友(2017-05-20):
华硕 p8h61-m-plus-lx3 的RTL8111f没工具

网友(2018-06-07):
????djaskdhaskjdhaskjd撒艰苦大会sad接口和

网友A(2019-12-16):
什么情况下需要修改mac呢?

网友(2022-01-01):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下需要修改mac呢?

V207下载后不能解压

网友(2024-05-08):
怎样的工具?

网友(2024-08-01):
不错不错,试试怎么样

网友:
不错不错,试试怎么样  ,,,,

网友:
那么长的命令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