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80内存供电烧上管

楼主(2017-03-12):
今天碰到一台G480,一插上电源,就会立马大短路,看了下板子,PU4602烧糊了,换上一个,插电立马大短,上管冒烟又烧了,查图纸,找了个自举升压电容换上,插电,又短,没办法又换了个芯片和上管,插电,还是大短,最后换了电感,好了,只是想不通,上管都糊了,为什么1.5V后面的电容为什么没被烧掉,这次维修一共烧了6个管子,换了芯片,电容,电感,才修好

网友:
电感是比较大的储能元件,它短路了.就好比大个子卫兵牺牲了,屋里的其他人就被保护了一样.后继就不会烧了.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现象,

网友A:
今后遇到这样情况一定要先测所有电感,判定所有电感不短路,再搞其他的.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修的少,实在没办法也只能换电感试下了,最怕就是用一会就烧的 , 也怕烧内存啊。。

网友:
这机子就这怪毛病就容易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后遇到这样情况一定要先测所有电感,判定所有电感不短路,再搞其他的.

这个是通电的先条件 测试无短路

网友:
电感不是直通的吗?怎么测短路?

网友:
我也想问这问题

网友:
电感怎么测短路!只能换了试试吧!

网友:
不明白电感短路为什么会一直烧场馆哪个大神能给解释解释